如何读出PLC里面的程序?

楼主(2011-09-02):
请教各位老师、同行师傅我有一台FX2N的PLC,我用电脑跟它通信时显示“通信连接错误”,通信不上无法读取里面的程序,我用的是三菱公司配的标准通信电缆。请教是否是PLC的RS422接口坏了呢?还是接口的线路有改动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跟PLC通信?谢谢!!!非常急!!!!!

网友A:
第一,打开你的三菱软件,
第二,在菜单栏里点击 “在线”,再点击 “PLC读取”
就可以读里面的程序
你试一下吧

网友B:
搞定没有.不行加我QQ.491576510.我远程教你

网友C:
也可能编程电缆要装驱动程序。

网友D:
一楼正解

网友E:
先装驱动程序,然后再设端口,好像是COM3吧

网友F:
读取plc 的方法,1 打开软件点击在线-PLC读取-选择plc系列-传输设置-串行-PC-I/F串口详细设置,COM口,传送速度。2 plc 设置STOP. 3 确认。根据我提供的方法看一看你很快就明白了

网友G:
按照6楼的说法

网友H:
是rs232c的借口吧

网友I:
1.确定你安装了电缆驱动
2.选择正确的端口号,可以在电脑设备管理里查看到

网友J:
6楼正确定

网友K:
先看GX软件里的通讯端口口和通讯线插的电脑实际的端口号 是否一致
如果是一致的 PLC也上电了 还是不行 比较大的可能是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