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功能块和功能的问题

楼主(2011-09-02):
我是新手,是写S7-200的程序的。现在自学300。中间遇到了狠多问题,还请大侠们不吝赐教。问题是;功能块和功能都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各有什么优点?

网友A:
给个网址你参考一下: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712/8-9D28-4D7511A8EBC1-1.shtml

网友A:
FC和FB的根本区别在于,FC不具备自己的存储区,而FB拥有自己的存储区------DB,在调用任何一个FB时,都必须指定一个背景DB.这一区别使得FC和FB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1.参数、变量的类型。
FB有静态(STAT)变量类型,而FC没有。
2。参数的赋值。
由于FC没有数据区,因此在调用FC的时候必须给形参赋实参,而FB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于FB对于大多数类型的参数,可以赋也可以不赋。

楼主:
解释的很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