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L指令怎么用

楼主(2011-09-02):
我用了一个STL指令,程序怎么转换就是指出最后的RET指令错误,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这个图
我的RET指令是接在S20后面,也就是和11SET21并联,转换时不能通过,而他的这个图上RET指令左端是直接接在母线上的,书上的例子都是接在S20后面,到底哪出了错误啊?急

网友A:
请将第14步,第19步的触点S0,S20去掉,这是GX软件,不是FGGP软件。

网友B:
按1楼图的方法试试看;
原因如楼上所说,编程软件不同。

楼主:
老师们好,我用的是GX-Dev8.86软件,第14步,第19步的触点S0,S20去掉后,转换时还显示错误,线圈不能直接接到左母线上。

楼主:
如图所示,转换时指示最后的这个RET处有错误,把这一行删除,转换可以通过。

楼主:
有知道的老师们吗?

网友C:
原因如楼上所说,编程软件不同

网友D:
在GX-D中格式是如下图的,你划的格式椒FX-GPWIN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老师

网友E(2012-04-27):
谢谢了老师们!我也正困惑呢!

网友F:
小弟认为呢,我们写程序本来就很烦,所以呢开始就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要放些不必要的指令在里面。
所以呢,第一,楼主做实验的话呢,S21没什么用处呢,就不要用上它,这种观念对以后很重要。
第二,楼主记得你的步进执行完成了以后,是否还要进行下次,如果要进行的话,在最后一个S**完成后请你SET 一下 S0.
第三,楼主看下FX编程手册98页到128页有详细的介绍STL指令的写作方法和注意事项,而且还有实例作为介绍,蛮有用的。
不对之处敬请谅解和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