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omron程式指令請教各位前輩

楼主(2011-09-03):
指令RESET 115.00(W330) 若只有RESET 115.00 是將115.00位子重置
但再位址115.00後面又加(W330)有何作用 請各位前輩指導一下

网友A:
这个W330是变址,应该是让115.00以后的48个依次复位,

楼主:
請問何謂變址是何作用,請前輩再詳述謝謝....

网友B:
w330是一个字元件,从程序中看,W330有+1指令.W330是一个变化的数,程序第一行是对W330清0.变址就是115.00+上W330中当前的数字.做为当前要复位的地址.如W330为2 就是要复位115.02

楼主:
了解,謝謝前輩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