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3):
是否三菱PLC的X端上只能接入接近开关才能控制呢?用24V+不行吗?新手学习,还望指教!

楼主:
       没人帮忙???

网友A:
哥们,多看看用户手册。了解下输入回路图。。。。

网友B:
接接近开关也要配套,电压DV24V也是要的,看你用的接近开关有什么电压要求,

网友C:
哥们要看书啊,要知道输入输出是怎麽回事。网上下编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接近开关也要配套,电压DV24V也是要的,看你用的接近开关有什么电压要求,

因为三菱PLC上本来是用24VDC的NPN接近开关控制的,我就想能否直接用24VDC电源+控制在X上

网友D:
你提问题之前看使用手册了吗?

网友E:
条条大路,都通,看你怎么用!

网友F:
如果你接入24V-就可以达到效果!
QQ32135553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三菱PLC上本来是用24VDC的NPN接近开关控制的,我就想能否直接用24VDC电源+控制在X上

如果你想用24V电源+那么就要改内部线路
QQ32135553

网友G:
国内一般是NPN型表示负级输入,两线负级接COM口,正级X端,晶体管输出COM口接负级,继电器相反。

网友H:
plc输入端本身就有24v的电源,输入端只是一个开关量,怎么用都行。

网友I:
呵呵 ,只要电源适配怎样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接入24V-就可以达到效果!
那您说我就用三菱PLC的自身24VDC变电压怎样控制在X上,也就是两根线一个+24V,一个com,用哪根线怎样控制在X上,谢谢

网友J:
不太明白是否
三菱PLC
三菱PLC的X端上只能接入接近开关才能控制呢

网友K:
直接X和负极短路

楼主:
真的很头疼,我不想用接近开关控制,想加个按钮控制,就不知道那个24V怎么用?

网友L:
FX3U 的要com和24或者0 短接一个
对于FX2N 以下的plc 输入短内部共用24V的不需要接,开关两根线分接com 和输入点X 即可

网友M:
哈哈,还是看看说明书再说吧,你的问题是还同有弄清楚PLC能正常工作的接线

网友N:
谁说只能接入接近开关,按钮、继电器触点、行程开关等无源触点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