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求解

楼主(2011-09-03):
我有很多伺服电机HC-KFS43 有好有坏拿去用MR-J2S-40A的伺服驱动器试验的,不知道为什么伺服驱动器烧坏了,具体会是什么原因求指教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有明显烧坏的痕迹吗?我也碰到过.

网友B:
很正常的!驱动器有输出保护!但是不能绝对保证每一次都没事!

网友C:
这玩意儿 肯定是被你试多了 O(∩_∩)O~

网友D(2011-11-21):
在短SERVE放大器和电机之间的电时记着要把SERVE放大器的电源先短掉,!

网友E:
我也碰到过,花掉我1K多

网友F:
不明白 但是会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