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3):
FX2N-2DA的程序中TOP K1 K17 H0004 K1    BFM#17的b2位置1                                                                            H0004怎么代表#17的b2呢?
                                     TOP K1 K17 H0000 K1    BFM#17的b2位从1-0时,锁存低8位数据                                   H0000怎么也代表#17的b2呢?
                                      。
                                      。
                                      。
                                      。
                                      TOP K1 K17 H0002 K1   BFM#17的b1位置1                                                                               H0002怎么代表#17的b1呢?
                                     TOP K1 K17 H0000 K1    BFM#17的b1位从1-0是,通道1执行D/A转换                                H0000和通道1 是怎么确认的

                                                                                    我想请教H0000,H0002,H0004,和#17 寄存器的位有什么对应关系?
                                                                                         看书上也没有明白。希望指点一二。

网友A:
看样子你需要首先去了解什么叫做二进制,然后再看手册。
二进制就是逢二进一咋

网友B:
H4化为2进制是0100,#17的b2为1,H2化为2进制为0010,#17的b1.为1
你意思是说H4是16进制的4,#17中有16位二进制数,H4就对应16位二进制的第三位,H2就对应16位二进制的第二位,是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