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1-09-03):
22kw电机,启动是电流只有18A左右,运转一会电流就慢慢变大,最后就热保护跳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启动时是空载还是有负载的?
2.运行一段时间后负载是否加大了呢?
3.热过载整定值是多少A呢?

网友B:
有多种原因要看具体情况,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C:
不知道电机的电压等级,如果是380的,那你启动是用什么方式,还有你的运转额定电流如果是380的那要35A了,是不是大过热保护了,所以要跳了。

网友D:
空载启动也不止18个电流啊应该缺相了(电源或电机)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E:
用万用表检测一下电机接线端子,ABC各相之间的电阻是否相等

网友F:
电机缺相一般是不能启动的,
电流渐大跳停可能是电机内进油加天气潮湿所至
电机转子漆包线有破口

网友G:
启动电流不对的,查查电机三相电阻,及对地绝缘

网友H:
检查一下三相绕组是否平衡,有没有采用降压启动呢?

网友I:
不是缺相,可能是绕组有问题,拿表瑶瑶

网友J:
估计是电机定子线圈的问题故障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K:
绝对不止18A电流,最好用钳型表挂在线上测测看看,看看电机绕组什么类型的 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电机缺相一般是不能启动的,
电流渐大跳停可能是电机内进油加天气潮湿所至
电机转子漆包线有破口
支持7楼的判断和分析,

网友M:
嵌下电流就明白啦
互相学习

网友N:
你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O:
丫丫的又不讲清楚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G:
电机绝缘问题,换电机吧。我遇到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