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刚做了一个马达切线机的程序大家看下给点建议

楼主(2011-09-03):
刚给厂家做了一台切线机程序写好了想看看大家对我做的程序评价,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网友A:
怎么下不下来你写的程式啊

网友B:
上一张机器的图就好

网友C:
思路清楚,带注解可读性好,这是好习惯,不然几年后自己编的程序自己也会看不懂。
在手动操作段,采用步进(计数加减),不知是否在文本显示(人机界面)有否显示?否则怎么知道自己按下按钮会执行那个动作?

网友D:
最好要附一些机器的工艺就好了
QQ32135553

网友C:
同时,因M3和M4不可能同是ON,所以302处[= D1 K7]并联的M3不起作用。
而当 D!=K7时,会复位为0,手动不会执行,当然可以按计数+使D1=1,但中间有个无反应的“0”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