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控制器

楼主(2011-09-03):
请教空压机控制器MAM—KY02S(20)有没有编程软件的,

网友A:
这个,真没有。
这是厂家网站。
http://www.dgrichpower.com/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螺杆式的都是用软元件控制的,好像厂家都有加密

网友C:
应该是单片机的

网友D:
本人看到很多朋友都希望知道MAM-KMY02是怎么编程,在这里我向大家说明一下。MAM-KY02S PLC、MAM-KY02S控制器、MAM-KY06S PLC、MAM-KY06S空压机控制器。上面所述的空压机其实硬件部分是一样的,只能软件部一样。他们都是单片机系统,程序是固化的CPU里面的,并非我们常见的PLC。厂家为了掩人耳目,在控制器上面丝印了类似PLC的字样。实际上是一个冒牌的PLC。 。。。转自中华工控网
下载积分:+3(dl2006) 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