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和电压哪个做信号好?

楼主(2011-09-03):
电流和电压哪个做信号好?
哪个更好点

网友A:
我认为电流信号比较好。以前,我用电压信号做为一水位自控的反馈系统很不稳定,后改为电流信号却很稳定。

网友B:
电流好些,纯属个人意见,呵呵~~!

网友C:
个人认为电流信号好点,电压信号远了衰减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电流信号稳定一些,

网友E:
电流信号是低阻抗输入,抗干扰好。电压信号是高阻抗输入,容易受干扰。

网友F:
要看设备,如涨力传感器多用电压
电流的也有的啊

网友G:
短距离的话,电流信号的精度不如电压信号的高。如果有干扰的话,电流和电压差不多的,都是容易受到干扰的。

网友H:
用电流的抗干扰好一些

网友I:
电流好点,我上次用的电压信号容易干扰。换成电流了,不干扰了,非常稳定,
www.hncgq.com

网友J:
以前用电压的多些,因为比较容易获取,现在用电流的多些,因为现在产生干扰的设备较多

网友J:
你是搞设计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电流信号是低阻抗输入,抗干扰好。电压信号是高阻抗输入,容易受干扰。

意见一致 感觉电流信号好。

网友L:
电流好,抗干扰强些

网友M:
电压的呢,线路会分压,电流不会。

楼主:
哈哈 谢谢大家 全是电流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N:
看贴回贴

网友O:
电流的稳定性好,适应远距离传输

网友P(2011-11-10):
同意,“用电流的抗干扰好一些”。

网友Q:
不用我说了,看看 各楼的回答 就知道

网友R:
恩,感觉电流信号抗干扰好一些

网友S:
但是电流的线性没有电压好吧?电流是4-20ma,和分辨率相对应的斜率比电压的陡

网友T:
我认为电流、电压双控好点,输电是有线压降的,电压 低电流大反之正常时电流大电压低

网友U:
一边倒了

网友V:
电压信号衰减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