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故障

楼主(2011-09-04):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20B上电自检至B#时过不去,不知是何故障所致?恳请高手赐教!

楼主:
没人能解答啊

网友A:
是不是站号设的不对?检查QD75到放大器的线。

楼主:
站号没问题,换了另一个放大器就好了

网友B:
自检通不过,与外围没关系!
这是放大器自身的问题,电路特性变异、接触不良、器件损坏等

楼主:
4楼请赐教,能否具体呢?比如是哪块电路故障。

网友C:
我公司提供免费检测~~如有需要请加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