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台变频控制交替控制两台电机的运行?

楼主(2011-09-04):
我这有两台风机,用一个变频交替控制,运行频率在35HZ,也就是这个开那个停,这个停那个开。如何自动的转换?

网友A:
是引风还是鼓风?引风机负荷较大,在输出通过接触器并联要小心。因为引风机起动电流很大,易损坏变频器

网友B:
用接触器哦

网友C:
看你要如何自动的转换,什么要求了 ?你 时间控制,微电脑时控开关,

网友D:
功率比较大,最好在转换的时候用两个接触器和一个软启动,要不是做的不好容易出问题
www.hncgq.com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端接两个接触器,把变频的参数设置好。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最好停止状态下交换,否则变频器功率模块容易损坏

网友G:
用两个接触器分开控制,但是在切换的时候应该把变频器停下之后再切换到另外的电机,在启动变频器运行
如果你想风机不停的状态下开启,那你先需要先用软启动先启动风机在切换到变频器,这样稍微好点
但是我推荐前面的方法。

网友H:
切换到另一台电机启动前应给电机几秒钟的制动电流,在电机停止状态下启动变频器。

网友I:
用2个接触器转换

网友J:
建议停止切换 要不然负载电流跳变对变频器损害很大。

网友K:
用接触器吧,加一个测速或者刹车,要安全运行

网友L:
两台风机参数一样吗?差别大不大?能否一口气交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