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1-09-04):
欧姆龙所有的语言都能应用在各型号上吗?譬如说我在CP1E编的程能够直接复制到CPM1A里使用吗?

网友A:
对应的PLC如果不支持的指令将出现错误,你必须修正这些错误。

网友B: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117317&page=1#1111827
看看这里,你会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楼主:
哦!!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