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现场控制柜应该怎样保养?

楼主(2011-09-04):
工业现场控制柜应该怎样保养? 就是指控制室里面的柜子,里面有PLC,变频器,端子排,等。我们工厂的控制柜没保养过,里面脏,现很乱,应该怎样保养才能看起来尽然有序。达到保养的效果啊。保养的步骤有哪些,如何操作,等等。希望尽量多些资料,我要做文件。多谢。

网友A:
具体的方法我没有总结过,不过我到在现场是先把灰尘吹干净,灰尘多了容易接触不好,要定期清理,还要定期的检查接线端子,螺丝灯,要不生锈了也回出问题
www.hncgq.com

网友B:
经常除尘,注意防潮

网友C:
先整理线路,清理灰尘。可以定期检查接头螺丝和容易松动的地方,做好记录

网友D:
变频器每年要做一次拆开清理检查维护,plc要看什么牌子的。

网友E:
除尘,根据现场情况合理安排日期。我这是3个月,变频器的散热片都糊了一层土。

网友F:
我这每星期礼拜2 吹一次灰尘。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G:
除尘,检查,紧固接线端子!

网友H:
除尘,保养后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建议由比较了解该控制柜的人员做保养,以便在出现一些问题时及时修复。

网友I:
保证温度不要太高,不要有水

网友J:
主要是除尘

网友K:
看你样子重点要把线路整理一下,可以挑一个停机的时间,线路要看起来井然有序,这是起码要求,安全接地线要牢固,如有仪表线,则仪表屏蔽接地也要连接可靠,否则会引入干扰,给排查故障带来困难!
其次要重点检查主要设备的积灰,散热情况,电控柜两边的对流风扇及滤网不能有堵住之情形,主回路的接线端子不能有发黄,发黑,松动之迹象.

网友L:
我们这里一般是放假时间维保滴!利用中秋国庆长假的时候,设备停机时,清理下灰尘,调试下机器,拧下松动螺丝,保证接口接触良好等,并做好维保记录。主要是清理时间,清理人,设备状况等信息,便于以后的追塑与维修!

网友M(2012-03-01):
查线 线有没有松动的还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