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与PLC或电脑如何通讯?

楼主(2011-09-04):
三菱变频器与PLC或电脑如何通讯?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三菱PLC扩展485模块,设置变频器的站号,详见变频器通讯篇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如果你用FX-N系列的,最好买存储扩展卡,这样可以直接用功能指令,方便

网友C:
跟PLC的话就需要买扩展卡485 的,跟电脑的话要买个232转485的转换器,很方便的,其他的就是参数问题了
技术交流区禁止广告,看置顶帖,否则禁言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网友D:
学习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