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工业电脑与三菱PLC如何通讯

楼主(2011-09-04):
研华工业电脑与三菱PLC如何通讯,电脑内需要安装什么图控软体?

网友A:
与普通电脑一样的,XD。
如果不会的话,找找编程方面的人吧。

网友B:
很简单,工业电脑也是电脑,只是工业级的元器件质量好,和普通电脑一样连接就可以

网友C:
装你需要的监控的编译软件,前提支持你这个系统才行~

网友D:
你说的很含糊,是用工业电脑编程还是通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