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04):
最近在学习组态王软件,有几点不太清楚,还望大家指教:
1.组态王开发完成后,怎样在客户电脑上运行?我查了一下网上的一些答案,有人说在客户电脑上也要装组态王软件。我就有点迷惑,如果装组态王开发版,那岂不是客户也可以随便编辑?(有人说设定个密码,可我试了设有密码的话,编辑的工程都进不去客户还怎么使用?)如果装组态王运行版,那里有运行版下载啊?是不是必须从组态王公司购买加密狗?
2.组态王软件必须按“运行”按钮或者选择文件菜单里面的“切换到view”才能进入监控运行状态吗?
请了解的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1.可以打包单独安装运行的工程,把运行需要的文件一起打包进去。也可以在运行的客户端也安装组态王软件,可以设置工程密码的,可以运行,但不能打开编辑的。
2.把你要运行的工程设置为默认和直接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B:
超过64点的系统(含系统变量),必须购买开发版加密锁,可限时运行;若要正常运行,还需购买运行版加密锁。
不超过64点的系统,正如楼主所言。

网友C:
1、首先说明组态王没有什么开发版和运行版的区别,两个是合二为一,没有分开的独立软件。只是有开发狗和运行狗两种而已。
2、肯定是要加密的,不管你是直接装组态王软件运行,还是打包后运行,只要你不加密,客户都可以把你的工程偷走。
3、不管你的装软件还是打包,只要你不是用破解,那么你运行就要运行狗(2小时内除外)
4、建议工程加密,客户装组态王软件,然后删除菜单的所有图标,将运行图标复制到桌面,直接点运行图标既能进入工程演示,不许密码。这样比打包可靠些

网友D(2022-09-15):
站一个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