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哪位大侠帮助解决 小弟不甚感激 关于变频器一拖二的问题

楼主(2011-09-04):
有两台水泵需要要变频器控制 ,水泵两台都是三十千瓦的 ,两台水泵同事运行 ,怎么选变频器 ,是选六十千瓦的变频器么 变频器的参数是自己设置还是用出厂设置

网友A:
变频器额定电流应该大于俩台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然后设定参数。
只需要这个就可以了 嘛 ?
还有其他的什么要求么
比如说接线

网友B:
应该不可以,你不如买二台吧。
两台的成本高了
变频器有一拖几模式的
你可以查查相关的资料的

网友C:
买两台
两台的成本高了
变频器有一拖几模式的
你可以查查相关的资料的

网友D:
俩台 30千瓦 贵啦 一台60KW 就会便宜吗

网友E:
一拖二是指一台变频,另一台闲置,
当一台不够时,变频换工频,闲置切变频,不是两台都同时在变频状态的!!!
下载积分:+1(410731625) 热心助人!

网友F:
按电机实际运行电流来算

网友G:
30KW这么大的电机觉得还是选两台变频器或工频与变频变换的方法,这样不会易问题。

网友H:
一拖二是指一个变频器启动一台电机后甩在工频上,再启动另一台电机,所以一个30KW的变频器就好了,不过要几个接触器,看你怎么控制了,电机比较大的话,在变频转工频是要有准备啊,小心瞬间电流过大,我现在做了个55KW一拖二,我加了个软起
技术交流区禁止广告,看置顶帖,否则禁言
下载积分:+1(410731625)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讨论区禁止广告或宣传

网友I:
可以一拖二,二台电机另装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