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讯受干扰了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9-05):
现在公司有台设备,用以太网以局域网的形式通讯,现在老是受干扰经常断网有什么好方法排除干扰。

网友A:
距离有多远?

网友B:
可以把伺服的供电电源与计算机的隔离开,或用好一些的以太网的外屏蔽接地。

网友C:
做好屏蔽,检查接地,预防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