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1-09-05):
各位大虾,小生有两个问题在此求助:
1.用三菱GT3编辑的触摸屏画面复制到其他地方就打不开了,网上说“要注意GT3保存的时候多了个WORKSPACELIST的文件,这个文件要一同拷贝”,我试了,还是打不开。
2.三菱plc 批量
置位
如何实现?我只找到批量
复位
指令(Q系列)BKRST,可以批量复位字软元件所指定位数的若干位位元件,如BKRST M1 D1
谢谢了,勿拍砖哦~

网友A:
复制到其他地方?什么地方?三菱PLC批量置位我就用MOV指令。

楼主:
随便复制到什么地方都打不开了,另外我要求批量置位的位元件位数是可随机指定的,如置位D1个位元件

网友B:
workspace放的地方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便复制到什么地方都打不开了,另外我要求批量置位的位元件位数是可随机指定的,如置位D1个位元件
MOV当然可以随机指定。你复制到得地方安装编程软件了吗?

网友C:
批量不是用BMOV指令?

网友D:
必需在GT3选择另保存 ....(Save As) 方能使用
批量置位 FMOV K2 D0 K200
搂主可要好好地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E:
学习了,以前倒是没有留意过,而且新装的GT3现在还用不上,都是940的屏多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不过向其他老师请教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5楼的兄弟麻烦说具体点啊,7楼的兄弟我要的是批量置位随机个位元件啊,FMOV K2 D0 K200只是将D0到D199这200个字元件每个字元件的第2位置1啊

楼主:
说直接些吧,如何将M1到Mn这n个位元件同时置位,n为随机数

楼主:
求高手详细指点

网友G:
第一个问题,你要拷贝的话,连同整个文件夹一起拷贝,就是工作空间那个文件夹
第二个问题,没有批量置位的指令 只能用批量传送指令FMOV指令

QQ:84818626

楼主:
对于第二个问题,楼上的大侠说具体点啊

楼主:
自己解决了,看来高手的确是不上论坛的
回答的有价值的不多

网友H:
14楼的是正解,支持一下

网友I: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