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浮点运算

楼主(2011-09-05):
昨天去帮一个客户写个程序,其中要用到浮点运算,PLC是台达ES系列的,可是怎么试都不行,算出来的值是个很大的值,要么就是四舍五入了。而我用三菱的软件写同样的程序仿真后运算结果为保留小数点后两位。郁闷死我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啊,谢谢!

网友A:
PLC是台达ES系列的

网友B:
很正常,台达系列PLC的浮点运算都是把数值自动转换成2进制进行的。三菱的能直接显示小数数值,这就是差距。

网友C:
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D:
是用浮点数方式观察的吗?

网友E:
我也想知道,怎么把十进制的123变成12.3?

网友F:
还不如用信捷的PLC

网友E:
没办法图纸都出好了。

楼主:
问题已OK!主要是要将整数型数转化成二进制数,再将二进制数转化成整数型数。
即FLT D100 D102
INT D110 D112

网友E:
FLT是二进制整数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数,难道你的PLC中的D100是二进制数?

网友G:
你看下ES支持浮点数运算不?

网友H:
没试过,有机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