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5):
刚才打电话给联想的代理,E43、E46都停产了,我就只想要串口的笔记本,因为最近要改一台三菱A系列的PLC,USB转串口居然连不上机。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USB转串口的不可能连不上。我相信坛里的人有90%用的都是USB转的。

网友B:
二手的我个人很看重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197236897  (只供参考)

网友C:
买一个笔记本的串口扩展卡好了,一两百元钱,保证好用。比USB转的好用可靠,,比如贝贝龙的串口扩展卡

网友D:
戴尔D630我用了好久了,不错

网友E:
用usb转啊,我的win7都可以的,关键是驱动的安装

网友F:
汗!什么年代了,楼主还在寻找带串口的本本,实在是罕见了!买一个质量好,价格高的USB转串口转换器就可以了!4楼朋友,像D630这种老掉牙的产品就不要来推荐了,我的D630今年让公司换掉了,工作中好多软件运行起来吃力,就让公司换了。

网友G:
实在不行的话,搬个台式机到现场也不是难事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连接三菱A系列的PLC,只要不是很古老的A系列,USB的转接线可以的。

网友I:
应该是不可能USB转的链接不上,估计是楼主没设置对吧!!

网友J:
转串口应没问题。看看转串口的COM号与PLC设定的COM号是否一致,以及COM号得参数设定两者是不是一样

网友K:
经常用带串口奔3笔记本联三菱A系列的飘过,买的旧的,500元,不就是个工具,能用就行。

网友L:
搬个台式机

网友M:
lz多试试串口卡吧,笔记本带串口的配置都不高。

网友N:
U口转串口的应该能用啊,好多人都在用,联想现在有个商务机有串口,我忘了什么型号,前天我去电脑城还看到了,好像4850元,戴尔的也有啊,可以去问问,不行的话在戴尔定做个电脑,可以的
做广告,去广告区。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讨论区禁止广告或宣传

网友O:
兄弟,你让那个代理商忽悠了,现在联想昭阳E46G系列的就有串口啊,你登录联想官网看看
http://appserver.lenovo.com.cn/Lenovo_Series_List.aspx?CategoryCode=A04B02C05

网友P:
可以连接上的,没有设定好,缺少驱动吧,驱动要安装的

网友Q:
有串口扩展卡,插在扩展槽上即可,较稳定。usb转串口的也可以,当稳定性稍差一些。都需安装驱动。

网友R:
我建议楼主搞个串口的商务本,做这行的,数据相当的重要,

网友S:
用U口转串口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保护电脑的接口。

网友T:
现在还带有串口的本本很少了吧,配置也低啊,真要使用,不如买一台2手的。

网友U:
联想E46A没有停产呀,我前几天刚买了一块,4千多点

网友V:
笔记本可以的,关键是通讯参数设置好。

网友W:
昭阳E46L,我上个月才买了一台全新的,现在应该还有,不过可能要下定金预定,不到3000块就可以了,9针串口

网友X:
我一条二十五元的USB线…都没问题的…在A机上也没问题的…找串口的本本还是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