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热过载二相电流超过额定2A,一相电流小于额定值。会动作吗?

楼主(2011-09-05):
三相热过载二相电流超过额定2A,一相电流小于额定值。会动作吗?

网友A:
那要看看楼主用的热继电器的具体型号和额定电流。

网友B:
热继电器是用双金属片做过流检测的,对于三相都有双金属片的,只要有一相超过额定电流就会动作,就会推动微动机构动作断电,对于只有两相保护的热继电器,只要串入热继电器中的相线过载,热继电器都会动作。

网友C:
热继电器过载电流大于额定对流1.5倍开始动作,只部过过载电流大小决定开始动作时间的长短。

网友D:
二楼正解

网友E:
同意二楼

网友F:
以前不知道这么详细,只管用,现在学习了,
www.hncgq.com

网友G:
二楼正确

网友H:
要看你超过的程度,拿超过了除以额定大于10%就会动作的

网友I:
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啊,好好看看。会动作的,测一下电机的电阻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