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点(Y)烧了一个,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1-09-05):
是不是找个闲置点,把烧的那个Y点的梯形图,重新编辑到那个闲置点的梯图位置上吗?谢谢啦

网友A:
是的,祝你成功

QQ980347789

网友B:
Yes,change another one .
Good luck to ypu.
下载积分:+1(超级菜青虫) 热心助人装B 遭雷劈

网友C:
是的, 也可以换那个继电器吧, 这个看你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可以换那个继电器

网友E:
换个空余的点。

网友F:
可以的饿

网友G:
你的和大家说清楚你用什么牌子的PLC 有些PLC输入输出 有映射表的 如果一个点烧坏啦 只需要修改一下映射表就可以啦
程序什么都不需要改的

网友H:
是的,祝你成功

网友I:
你太聪明了,记得要改完哈

网友J:
没错,一般稍稍修改程序,改为其它点输出。

网友K:
解决方法二:
1,程序里改成其他空闲点数,接线也改一下
2,找到对应坏的Y点,通常是一个继电器,换掉就行。

网友L:
换个空闲的点就行啦

网友M:
如果想快点就换闲置的Y点,要是不急那就修内部的继电器,

网友N:
如果有多余的输出端换一个就可以了,不过程序也需要修改,自己熟悉还好办,否则只好请别人帮忙了。

网友O:
是的, 加一个继电器转换一下,祝你成功。

网友P:
会不会是PLC不好了啊

网友Q:
这种情况太多了啦

网友R:
改为其它点输出即可

网友S:
别只改了软的,没换便的啊

网友T:
动手能力好的,可以换个继电器,如果动手能力不怎样的,那还是改个点吧,换继电器也是比较麻烦的,不要拆坏了。

网友U:
该软件更方便了

网友V:
13楼说的对

网友W(2011-10-17):
如果是繼電器輸出的PLC可以換輸出繼電器,如果是電晶體的建議該程序

网友X:
1 可以在软件上下功夫
2 软件解决不了就改硬件,换点

网友Y:
那你需要修改一下程序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A:
是的,祝你成功
正解

网友AA:
j就是那样

网友AB:
换个还没有用过的点就好了

网友S:
8楼的说法有点不明白。如果输出断电器坏了也可以吗?若是可以那真是太方便了,连接线都不用改呢。

网友AC(2011-11-26):
假如你确认是继电器输出型的话,把模块打开,有一排继电器更换对应的那个即可

网友AD:
是继电器输出的话,可以换个继电器,还可以把程序改为空置输出点

网友AE:
要看实际情况如果是发脉冲的点就要看另外的点是否支持 如三菱fx2n的y5是用来控制私服等发脉冲的你换成6就不能用了

网友AF:
只需改点和换微型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AG:
就是,前两天我们也是接错线,烧了三个输入,两个输出,换个没事的就行。

网友AH:
找一个闲置y点,替换就行,也可以换集电器

网友AI:
换一个输出点

网友AJ:
同意13楼的方法,也非常专业!

网友AK:
呵呵,这样绝对可行的哦,我经常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AL:
如果没有富余点,拆开换个继电器,好像是松下的继电器

网友AM:
换个空闲的点

网友AN:
我都改程序把它移到空闲的点上,再相应改一下接线就好了。

网友AO:
是的,改个点或换个PLC的原件

网友AP:
修改程序,改为其它点输出。

网友AQ:
换一个点

网友AR:
重新接线改个输出点,修改一下程序
kylew

网友AS:
最简单应该就是改点了~~~~~~~~~`

网友AT(2011-12-29):
一般软件里都有‘查找替换’这项,把坏点输进去,把想替换的点写在替换行,点全部替换就可以了,再改下外部接线

网友AU:
小心点千万不哟把下载点成上传了这样那个你就遭殃了

网友AF:
改点就行了,但程序要存盘。换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AV:
找个闲置点改过去就行 ,把相应的线也改过去 。OK

网友AW:
看是什么型号的,继电器的还是晶体管的,继电器的可换继电器。晶体管则须换输出点
wananjushi

网友AX:
换继电器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AY:
是的,祝你成功
汤

网友AZ:
1.可以换成其他空余输出点
2.可以更换损坏的继电器
3.如果应急还可以找个其它型号的微型继电器把线引出来,等以后再换或者改其他输出点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BA(2012-02-04):
可以的
祝你成功

网友BB:
你用的是三菱的吧??
我这边有部分用的三菱Q系列的,里面的点经常坏,烦恼死了,更换点后,总要做程序备份.后来买了泰科继电器用烙铁更换上去了,以后再不用做备份了,但哥还是很郁闷烙铁只有35瓦 买小了 不好下继电器 每次更换都是用 烙铁+尖嘴钳子+裁纸刀 才搞定!

网友BB:
备注:我三菱Q系列用的是泰科的继电器,这个继电器太水了 又没找到替代品 所以只能用这个了

网友BB:
继续备注:哥现在已经不在更换继电器或晶体管了;也不在更换输出点了;现在哥流行直接换对应的模块.坏了一个点,哥就把这个点对应的模块全部换掉,以防还有坏的.(哥所在公司对哥不厚道 所以我要对设备厚道一点)

网友BC:
是的,打开程序用查找/替换,然后装接线改到替换的输出点就行。

网友BD:
可以换一个输出点,如果没有备用的,就可以换一个内部继电器。

网友BE:
改点和换继电器

网友BF:
坏了就换,可以的

网友BG:
换掉就行一个继电器,就OK了

网友BH:
换个对应的继电器,或者是修改一下程序换个输出接口就好了。好运!

网友BI:
找个闲置点,把烧的那个Y点的梯形图,重新编辑到那个闲置点的梯图位置上,你的负载电流过大,加个外置继电器吧!

网友BJ:
是的,你已经很棒了

网友BK:
换个点 顺便接线也改了

网友BL:
有空点改程序没空点换继电器丨

网友BM:
说的都挺好,学习了哈哈

网友BN:
修改改另一个输出点就OJ

网友BO:
最好是换硬件

网友BP:
只需修改一下程序中的输出点就可以了。

网友BQ:
13楼正解

网友BR:
换一个输出点,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PLC可以打开PLC电路板换下坏的继电器即可!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BS:
高手 云集 对的

网友BT:
换输出继电器。改点都可以。。

网友BU:
把模块拿下来,换个隔离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BV:
学习了,看完又学了几种方法

网友BW:
是的,更换继电器也行

网友BW:
只要能找到一样的小型继电器,就可以更换,建议还是利用闲置点,

网友AU:
如果你很熟练操作程序建议你该出点如果不熟练并且是继电器输出的就换输出点吧,免得出错把程序搞丢了就麻烦了。曾有师傅把下载点成上传造成所有程序丢掉。

网友BX:
同意13楼的 换继电器动手能力要求稍微高一点的

网友BY:
这样很好啊

网友BY:
含下来还上

网友BZ:
改为其它点输出。

网友CA(2012-03-06):
你太聪明了,

网友CB:
如果Y点有多换一个Y点,改一下程序就OK了

网友CC:
如果不想改程序,就把那个坏掉的继电器跟换掉。

网友CD:
换继电器或改点都可以。

网友CE:
换一个点就好了

网友CF:
为什么没人说换个PLC呢

网友CG:
继电器输出的就好办。双向晶闸管和晶体管输出的也是一样道理吗?求解。

网友CH:
没错,稍稍修改程序,改为其它点输出。

网友AW:
通常改输出点就可以了,如果那个点不是一般用,做脉冲输出,则建议换PLC
wananjushi

网友CI:
换新的吧

网友CJ:
改程序,或者换输出的继电器或三极管

网友CK:
找个空点,用查找替换就可以改了程式

网友CL:
如果还有空点的话,改程序(换Y0输出点) 。
是比较经济的办法…

网友CM:
改个点就好

网友CN:
可以用空余输出点,还要改程序。

网友CO(2012-04-05):
换那个继电器吧

网友CP: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要慎重操作,别勉强

网友CQ:
just as you say

网友CR:
换个模块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