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密码问题

楼主(2011-09-05):
请问各位师傅松下FP-T32PLC有密码怎样将密码清除掉,再下载新程式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是求助贴的

网友A:
松下PLC中有FP0,FP1,FP2,FP3,FPX,.....好像没有FP-T的型号。
一般可用编程器清除程序,密码就消掉了。也可在FPWIN GR编程软件中联线后清除程序,或在密码设置中强制清除密码同时连程序一起清除。

网友B:
同意
··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