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拉丝机行业(编程调试)都需要哪方面的知识?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09-05):
公司接到10几台拉丝机调试的项目,图纸已经设计好 2台PLC通讯 控制变频器(张力传感器) PID调节张力
请问调试的时候都需要哪些计算公式?因为从来没跳过 不知道变频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爱家爱china

楼主:
晕 都没做过这一行的吗?

网友A:
建议方案:1。收线采用汇川MD320,或拉丝专用变频器。
2。张力控制采用摆杆,塑料电位器。
3。PID由变频器自带,无需理解公式。只调P ,I 参数。微分设为零。
4。变频器设定参数:设定方式=设定值+PID反馈,上止点电压值,下止点电压值,PID的正作用(拉丝)或负作用(收线),等等。

网友B:
楼上牛逼
我是在拉丝行业做维修的
具体的我不懂 反正最重要的是卷筒与卷筒直接的速度和张力传感器的调试
爱家爱china

楼主:
是啊 3楼很厉害是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呢 因为现场调试的时候 肯定不方便上网 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C(2022-03-12):
貌似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D:
直接plc厂家,现成方案
做拉丝机行业(编程调试)都需要哪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