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6):
                             最近在改别人的程试遇到了一个问题,把程试读出来之后,再重新写进去就写不进去了,提示说程试里面有命令错误。可是程试没有任何的变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也许硬件有改动啊,另外繁体软件中文系统不支持,只要繁体系统才可以用的

网友B:
繁体软件中文系统不支持

网友C:
引用楼主peterxu于2011-09-06 01:19发表的 求三菱繁体编程软件,谢谢………… :
                             最近在改别人的程试遇到了一个问题,把程试读出来之后,再重新写进去就写不进去了,提示说程试里面有命令错误。可是程试没有任何的变动。请高手指点,谢谢

兄弟你使用的是簡體操作系統,有繁體編程軟體也無用

网友D:
应该用英文版编程软体才对啊!
Fred Lo

网友E(2011-11-11):
可以使用简繁体软件
附件: 简体繁体转换软件papploc.zip (1075 K) 下载次数: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