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屏与PC通讯电缆

楼主(2011-09-06):
各位好,我有一个威伦MT6070iH的触摸屏,现在要与PC通讯,是用RS232接口的吗,是否可以自己做通讯电缆?谢谢。

网友A:
用RS232串口通讯方式,脚号为:2----2
3----3
5----5
不知道这位仁兄是什么原因要和PC通讯。
下载积分:+3(青衣) 热心助人,谢谢。我是想 ..
相信自我!

网友B:
跟电脑通讯的话,你看下各个串口的232针脚定义,对应接好就OK了,电脑是2,3,5要是下载程序什么的,U口的直接就好了啊,为什么要用串口啊
技术交流区禁止广告,看置顶帖,否则禁言。
下载积分:-5(guochun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