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6):
不知哪款PLC可以控制脉冲宽度为微秒?三菱、西门子、OMRON、LG等品牌PLC中哪款可以呢?有知道的吗?

网友A:
脉冲周期位微妙。只要支持高速脉冲输出的都支持微秒级输出。也就是是说输出在1Khz以上的。但是大多都有几十KHZ的脉冲输出,共有甚者100KHZ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正解+热心助人

网友B:
    不太懂,学习的

楼主:
    谢谢1楼,知道100KHZ的最小10微秒,也不一定准确。我想要求最小能达到1微秒或者0.5微秒。

网友C:
    PLC的扫描周期都达不到微秒级,怎么能输出微秒的脉冲?要求太高了。

网友A:
    那么楼主也就是要求可以达到纳秒级别的了?目前还不知道哪个PLC可以,你可以自己做控制器吧,专用的肯定可以

网友D:
    欧姆龙有款1M脉冲的,但不稳定

网友E:
    用信捷的PLC,XC5系列可以输出400KHZ,也就是2.5微秒,足够你用了,莫非楼主还制造早飞碟?中国的设备还没高端到这种程度。或者你的方案本身存在问题,思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信捷的PLC,XC5系列可以输出400KHZ,也就是2.5微秒,足够你用了,莫非楼主还制造早飞碟?中国的设备还没高端到这种程度。或者你的方案本身存在问题,思路不对。

    谢谢楼上指点,但是要求是这样的。请教可有好的方法?参考下图:

网友D:
    欧姆龙Y系列的有款可以发1000K  HZ的脉冲,也就是1微妙级的,你看够不.

楼主:
    楼上可知是欧姆龙Y系列那款吗?

楼主:
    怎么找不到欧姆龙Y系列PLC的资料呢?有这系列PLC吗?

网友D: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就是它

网友F:
欧姆龙CP1H Y系列PLC有1M的

网友G:
做0.5us的输出控制,这个要求不该用PLC来搞;用ARM、CPLD,或者FPGA,很快,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H:
看来比较难实现,要求很高,就是说脉冲频率要到1MHZ

网友I:
这样高的要求,只有FPGA才可以符合

QQ:84818626

网友J:
楼主是控制电火花成型机加工深度的吗

网友K:
西门子就可以用啊,我现在都是用这个来控制阀,效果不错,

网友L:
我建议你不要再用脉冲型的伺服了,向你推荐AB的1756带光纤控制伺服,光纤知道吗?通讯速度足够了。

网友L:
不要用脉冲型的伺服,建议你用AB的1756的,带光纤伺服,或者新出的以太网伺服,肯定超过你的要求。

网友M:
用差动输出的模块因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