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6):
信捷PLC在中央空调上的应用

由于原来系统中多块SDC控制仪表出现故障,在维修中采用 PLC 对原系统做替换改造。原来控制系统完成对洁净房室内温度、湿度、室内外压差进行检测并控制。室内空气要求为 100 级。空气经过过滤后成为洁净空气,满足生产线对空气洁净度、温湿度的要求。

  一. 系统工作原理

  新风机鼓入的新风经加热交换器、制冷交换器、加湿器进入房间。房间内有温度、湿度、差压检测器测的信号反馈给控制器。由反馈信号通过数字控制仪来控制加热、制冷交换器控制室内温度。当湿度低时,由加湿器输出蒸汽;湿度高时,制冷交换器要降温以使空气温度降低,达到除湿目的。原来的湿度、温度信号还要经过高选处理。当温度信号高时,以温度控制优先;当湿度信号高时,以湿度控制优先。原来仪表调试比较繁杂,调试不容易满足要求。加热、制冷、加湿器的控制信号是 4-20mA 信号。压力系统原来是由变频器控制。本次改造并没有涉及。

  二. 改造方案

  温度、湿度信号是变送器送出的DC 4-20mA 的信号。输入的信号经过比较判断,当输入的温度信号小于 12mA 时,要执行加热逻辑,当大于 12mA 时,要执行制冷逻辑。当输入的湿度信号小于 12mA 时,要执行加湿逻辑,当大于 12mA 时,要执行除湿逻辑。而制冷和除湿信号中要选大的来控制制冷交换器。由于 PLC 有很好的逻辑判断能力及数据处理能力,改造中选用了信捷 FC 系列 PLC 。 FC 系列是模块式结构,可以根据要求配置不同的模拟模块和数字量模块。由于是改造,我们使用的数字量极少,仅用做故障报警。 FC-16R-E CPU 有 8 点输入 /8 点输出。根据我们需求又配置了 FC-4AD 模拟量输入模块和 FC-4DA 模拟量输出模块。

  控制系统流程图如下:

  三. 使用效果

  由于PLC编程简单,调试容易,整个改造一天完成。经过一段时间运行,控制效果很理想,完全满足要系统要求。比以前更容易维护。

网友A:
很不错的改造方案,顶一下

网友B:
湿度信号是变送器送出的DC 4-20mA 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