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6):
PWM S1 S2 Y,期中S1是占空比时间S2是周期,假设程序LD X0 PWM S1 S2 Y0,那么在S1<=S2情况下,XO闭合,这PWM指令可以正常启动,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
如果在启动后,把参数改了,结果是S1>S2.,那么X0断开,指令依然继续运行,无法停止。
三菱手册只是说这样会出现错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不能停,那应该是这套指令本身的不严谨吧,三菱公司可以这么做
1、三菱公司可以让指令一上次设定继续运行
2、可以以100%占空比运行
3、可以立即停止
但是无论怎么处理,都要可以停止指令的执行。但是目前三菱此错误指令运行状态下,参数错误状态下,却不可以停止执行了。

网友A:
问题很尖锐

网友B:
这贴最好让三菱的软件工程师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