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能不能输入实数直接到PLC

楼主(2011-09-06):
触摸屏能不能直接输入实数到PLC,还是只能输入整数啊,我在PLC里边做了个转换的小程序实现了,请教能不能直接输入实数,

网友A:
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B:
不说下是什么屏,三菱么?

网友C:
能输入实数

网友D:
实数?实数范围包括很多,有些可能不好实现,通常来说大多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E:
首先,我要说的,只要你能输入数值(不管是整数还是实数)你就可以用,其次看你的PLC是否支持浮点数运算,如果不支持,你输入也是白搭,还不如整数输入然后处理。
下载积分:+5(guochunyi) 感谢举报,加分奖励

网友F:
三菱触摸屏可以输入实数,在编写触摸屏程序的时候可以选择数据输入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