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了,使用dbx.0.1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1-09-06):
当绝对地址x0.1对应数据db1.dbx0.1位,使用数据位比使用绝对地址位有什么好处吗?迷惑!

网友A:
您搞错了。
诸如:DB1.DBX0.1 这样的格式就叫做绝对地址。
对应的是相对地址:
诸如:OPN DB1
L DBX0.1 这就是相对地址。

楼主:
谢谢.您说db1.dbx0.1就是绝对地址,怎么打开数据块后这个DBX0.1就是相对地址了?没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说db1.dbx0.1就是绝对地址,怎么打开数据块后这个DBX0.1就是相对地址了?没明白
因为相对于DB块,多个DB块中都存在DBX0.1,即DB1中可以拥有,DB2可以拥有,DB100也可以拥有。
因此,依靠OPN指令来开启块的编号作为首地址,从而计算相对的地址,这就是相对地址。
下载积分:+3(a210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明白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