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黑屏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我去年买的液晶电视,杂牌的,前几天突然开机后一会儿就黑屏了,不知怎么回事?是线路板的晶振坏了吗

网友A:
估计背光板坏了
开机的时候会亮一会儿的

网友B:
指示灯亮吗?
指示灯会亮

网友C:
背光的升压板的确易坏。

网友D:
送修吧!估计应该是背光电源部分出故障了...........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E:
看看高压板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F:
大多是背光管损坏

网友G:
高压板的电容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H:
我上次修一台三星的,是高压的IC坏了

网友I:
电源板和高压板的电容都换掉
小弟文化水平有限,想跟各位大哥学习。

网友J:
我买资料的时候里面附带的学习卡有个网址,家电电子工程在线服务的。有兴趣可以看看:
www.chinadse.org

网友K:
般是背光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