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一般去小厂面试个电气工程师,会出些什么题目

楼主(2011-09-06):
主要问plc程序题,会出些什么.程序题
有些题目如 通讯的话,我感觉小公司也没那个水平做啊
如果你现在是考官,会给我出什么题目呢

网友A:
楼主还没说你的小厂是干什么的

楼主:
,就小厂里维修之类的电气工程师

网友B:
我会拿个继电器给你看,问你是什么东西.在叫你画个电机正反转,就合格了.但拿出实物不一定是继电器.

网友A:
电气工程师级别的维修之类的要求会比电器安装工高得多,如维修单片或PLC,数模电路之类设备,一般安装电工没有这个能力和经验。我会问你:“如果我厂有一台PLC控制的设备,你有能力把它工作流程和接线图写出来吗?你的工作流程怎样安排?”

网友C:
看看电气工程师的职责

网友D:
一般只会问几个关于电机等的小问题,既然是小厂不可能向上面似的问题,前面几位说的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只会问几个关于电机等的小问题,既然是小厂不可能向上面似的问题,前面几位说的过了。
为什么小厂里维修要电气工程师级别?电工也能维修。

网友E:
我觉得楼主首先自己要定位明确,你如果已经取得电气工程师的资格,就没必要去应聘维修类的工作。如果我是考官就问你:你不觉得电气工程师做维修太奢侈了吗?

网友F:
看碰到的是什么人,有的人看面相,有的人看说话,有水没水一问便知

网友G:
错啦 看你要的工资低不低

网友H:
让你去维修一个设备

网友I:
我感觉都是在应骋电工的题目,首先要了解是什么性质的电气工程师,如果兼职管理的话,还有些管理问题,技术我当电气工程师问的不多,因因为别人没什么好问的,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个厂的专家了,非专业人士能问出什么,实际点的让你维修下,,或者做个题目接个线之类的

网友J:
他会带你到现场去看,提几个问题试探一下,再问你搞不搞得定就可以啦。你要是都能拿下就可以谈工资

网友K:
看你如何定义的小厂,以及是什么行业等:
有的小厂连电工都没有,你的这个电气工程师就基本算是个杂工,这个不会考多复杂的东西。
有的小厂电工和设备管理的都有了,那你就是个负责维护维修等技术处理,这个可能会要求高一些。
有的小厂只有电工,那么你就是负责维护维修等技术处理兼管理方面的,考试会涉及技术层面和管理方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哥指点,
我才高中毕业的,压根没什么等级证,更不用说电气工程师证了.我就一张上岗卡
我就是想问下这工程师真的要根他们招的一样会这会那,我感觉如果真的那么神了,我还有必要来你们厂吗,况且面试也就2三个小小时.就算我是个菜鸟,书看的多,也都知道了
我自己懂点三菱的plc,能编一般的程序带点模拟的.我感觉我这几年,也没怎么停下学习,怎么现在的厂的要求都那么高啊

网友A:
其实不是要求高不高的问题,现在大多是私有企业,每个老板都想请个有能为他分忧的人才,其实工业维修包括范围很广,低至刀闸开关接触器,高至设备通信,出现的故障现像五花八门,你会写程序不代表你会修,好运的给你看到现明显声光味现像,但有些现像是不明显的,给你说个实例:有一次我到一间工厂修一台制冷机,机器故障现像是启动时触摸屏显示内部高压不能下降造成起动故障不能正常运转,我测量它几个比例电磁阀电阻正常,再测量起动时比例电磁阀控制电压,发现25%,和75%的电磁阀控制电压为正常的220V,但是100%电磁阀控制电压为0v,但它的继电器控制管B,E间有0.75V电控制电压,再关机关电测量控制管和继电器电阻是正常的,再通电测量控制板低压直流电源12V正常,但机器起动时下降到只有9.5伏而且不稳定,在电源低压并上一只2000微发电解电容后,低压直流电源12V正常了,100%电磁阀控制继电器吸合了,100%电磁阀线圈电压为220v,制冷机的内压迅速下降到正常水平,起动成功了,原来是单片控制板的低压供电的滤波电容干枯引起。

网友G:
去小厂面试你最好装的笨一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去小厂面试你最好装的笨一点
说的很对,一般招人的都不喜欢嚣张的。呵呵,低调。

网友M:
你打算给什么工资,严格度就相应可以了,你出1000 不可能考你很复杂的东西,你出1W 不可能拿继电器给你辨认。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N:
你要是去我们厂应聘,电气主管问你这个你会吗?你回答会,那个你会吗?你也回答会。。。。那你就可以走了,因为他自己都没你会的多哪敢用你呢,他怕你去抢他的饭碗

网友O:
问什么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