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中的PLSY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1-09-06):
小弟我用FX1N-40MT控制松下伺服电机正反转,用到PLSY指令,用它发脉冲驱动配合高低电平驱动电机正转,到达一位置时得停下来,处理完某一动作,再用它发脉冲配合电平驱动电机反转,以此循环N个周期,在查资料中说这条指令在程序中只能用使用一次,我想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这算多少次?

网友A:
楼主,所谓只能用一次的意思是这条指令在程序里面只能写一次,而不是只能驱动一下!!!!

楼主:
哦,这样啊,多谢了

网友B:
所谓一次是指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改指令只能出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