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N-6OMT与proface人机界面通讯接口
向前辈学习,各位需要手机的,请找我

楼主(2011-09-06):
三菱plc FX1N-6OMT与proface人机界面通讯接口老是烧坏,请问是不是通讯线短路造成的呀,谢谢

网友A:
帮你顶一把

网友B:
应该不是通讯线短路,可能是你热拔热插通讯线,静电,电源电压不稳定和附近有强电流设备。

网友C:
通讯线短路,看看通讯口焊接的线是不是碰到一起了?还有可能是带电热插拔。

网友D:
通讯线不要跟高压的动力线平行走线,将plc接地端可靠接地。电路配线中规中矩的按要求做,想出现这问题都难。我就从未碰到这个情况。

网友E:
你买的是原装的还是?原装的要好一点!之前有遇到过!
三菱plc FX1N-6OMT与proface人机界面通讯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