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求助,无触点接触器

楼主(2011-09-06):
我有一台电加热炉,30KW的,请问可以用无触点接触器吗?

网友A:
可以
无触点接触器 是可控硅吗?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可控硅调压器都可以。

网友C:
可以啊,固态继电器,可控硅都可以的啊

网友D:
可以。注意看一下控制电压等级,都有不同规格的

网友E:
http://www.fa.omron.com.cn/catalog/2010/catalog/pdf/G3NH.pdf
下载积分:+2(hgq)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这个资料不错

网友F: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不过要配散热器。

网友G:
当然可以用。

网友H:
可以,但是需要考虑无触点接触器的电压和电流。这种大电流的固态继电器应该比较贵。

网友I:
用老固就好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J:
频繁启动吗?浪费哦

网友K:
可以但要注意选型。

网友L:
有固态继电器,但要注意选型。

网友M:
可以啊、公司专利产品
无触点接触器
电话:13964422590 QQ:1019943314
谢谢啦

网友N:
固态继电器

网友O:
30KW,额定电流60A,启动瞬间电流200A以上,还是用触点式接触器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P:
可以啊但是蛮贵的

网友Q:
就是固态继电器吗最好,卖一带固态继电器控制的温度控制器,控制

网友D:
我做过一个16KW的回火炉,温度200到999度。用的是80A的触电接触器,大半年都没有坏一次。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