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教三菱高手 关于高速计数程序问题

楼主(2011-09-06):
请教三菱高手 关于下面程序问题,
LD M8012 OUT C135 K10000
LD M8000 DADD D135 K1 D100
LD M8000 DDIV C251 D100 D200
请问高手这个D200是线速度吗

网友A:
断电保持吧,c251和d100的积放在d200里,d200属于断电里面的数值不会丢掉。

网友B:
LD M8012 OUT C135 K10000 0.1秒计数一次
LD M8000 DADD C135 K1 D100 此处是C135吧?把结果加1
LD M8000 DDIV C251 D100 D200 高速计数器除以时间,D200就是美0.1秒脉冲数
如果是的话,那么D200就是得到一个平均速度(因楼主没有具体说明情况,此只是从程序上简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