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程式转换请教

楼主(2011-09-06):
朋友有一台海泰克的PWS3261-TFT想换为PWS6A00T-P,因为不熟悉海泰克的软件而且正好有PWS3261-TFT的原程式,所以想直接转换,问我,
俺也不熟悉呀,所以只好求助大家了!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一下是否可以转换?如能转换,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在ADP6的海太克编程软件中,能打开PWS3261的源程序,打开后在下啦菜单中-应用-设定工作参数,弹出窗口后,在一般-人机界面型号-下拉选项中改选6A00,保存。
一般不须作多大改动。
下载积分:+5(bodau)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电话 13313652842
下载积分:+1(bodau) 热心助人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B:
海泰克 ADP6 软件 的重新保存 然后重新编译 下载
下载积分:+5(bodau) 热心助人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C:
转换不了会死人的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打电话问了厂家技术也跟1楼说的一样!

网友D:
学到了一点了, 谢谢一楼

网友E:
请问有没有海泰克ADP6.0.1的软件?

网友E:
为什么我的PWS6600上传上来的程序看不到,是不是这个程序是用ADP6.1写的?用ADP6.5传上来不能看?

网友F:
我给9楼同样的问题,那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G(2011-10-06):
不行怎么班啊
海泰克程式转换请教
http://ymmfa.com

网友G:
仿佛如同电影节大奖

网友H:
请教下大家,海泰克触摸屏 软件自带的SOFTPANEL 可以利用电脑和PLC通讯吗 如何可以需要做哪些设置,比如台达的PL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