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向三菱Q03UDE PLC中写程序时总是出现“无法使用指定的文件名”的提示?

楼主(2011-09-07):
每次程序写入PLC时都显示“无法使用指定的文件名?请在确认文件名后重新执行”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各位大侠帮帮忙,小弟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你的参数设置怎么样

网友B:
参数设置都是按照默认的来的啊

网友A:
选择写入的时候有选择文件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哈,PLC程序的子程序名最后两个字不能是“程序”两字!!当我得知这个错误的时候那是相当的错愕。。原来文件名出错是这样~

网友C(2012-06-03):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不是程序的编写者加密了吗?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操作方法啊。

网友D:
关注一下
向三菱Q03UDE PLC中写程序时总是出现“无法使用指定的文件名”的提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