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7):
求高手模拟量的问题!!我使用FC106,IN里面手动给了个L#2000,最大值手动给了个L#5000,最小值是0.000e0,求教为什么OUT输出是65536或0啊?????

网友A:
FC106的作用是将浮点数根据上下限的范围进行线性整定,输出为INT数据类型,因此请您先阅读FC106的帮助,以及Step7的编程手册,您看来还没有分清长整型数据与浮点数数据以及整型数据之间的差异。

楼主:
我再DB里面定义了几个比如DB1.DBD4,是浮点数形式,但我输入后out就是没有值。。。。反馈量是0,纠结啊!!

楼主:
输出是65525,监控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