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三菱 GT-940触摸屏安装序列号

楼主(2011-09-07):
求 三菱 GT-940触摸屏安装序列号 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不用序列号的 但触摸屏的软件要序列号 请说清是哪一个软件
你先试一下这两个
570 986818410
570 996818410

网友B(2011-10-18):
没听说安装还要序列号的。

网友C:
不需要序列号

网友D:
安装触摸屏软件才要序列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