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只组态了电源和CPU,上电后 CPU SF一直亮报故障

楼主(2011-09-07):
一个300PLC,只有电源模块 和CPU314 的还有一张MMC卡。现在的问题是接上电源之后 SF一直亮报故障,下载上载程序都不行,MMC卡取出CPU SF红灯可以消除,换个新的CPU,插入这张MMC卡,CPU SF同样一直亮红灯,下载上载也不行,是MMC卡坏了吗,但是没有人动过MMC卡怎么会坏呢,究竟是何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清空MMC卡,然后重新组态下载再试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组态了什么?组态内容?你确定你的MCC卡是空的?如果存储组态内容在里面,而你的硬件没有连接(你只有电源和CPU),是会报错的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楼主:
组态没有问题,通信也没有问题,因为我可以读到CPU站点啊!就是上载下载程序不行!

网友C:
把你的卡在电脑上格式化了,然后再试下,
www.hncgq.com

网友D:
组态的型号数量一样吗,热插拔的?

网友E:
可以通讯,只能说明CPU是好的,不能上下载程序,问题是出在MMC卡上面,曾经帮别人处理过这个问题的。你试着用PLC格式化MMC卡看看可以恢复正常不,如果还有问题,就需要想别的办法了。

楼主:
换了张MMC卡就好了

网友F:
cpu版本不对

网友G:
MMC卡的问题,清空重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