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1-09-07):
怎样用三菱usb-sc09-fx编程电缆与台达变频器连接

网友A:
问题是这样能连接吗?或者说是你知道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B:
不要看见接口一样就以为线也一样,那是不行的,你真要连,把它拆开,重接过连接线对照台达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