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E5CZ-R2MT

楼主(2011-09-07):
omron E5CZ-R2MT
1这温控器输出方式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呢?如果是晶体管输出能接220V的电源吗?
2温控器要想让实际值超过设定值20度报警1输出应该调哪个参数呢?

网友A:
omron E5CZ-R2MT 中R代表继电器输出。
E5CZ本身有两点报警输出,只要在上限温度设置成比设定值高20度即可。
下载积分:+5(wangsai0501)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1喽答案
PLC中的继电器输出只能用于24V 温控表的T为什么能用于220V呢?
晶体管不是无触点的吗?为什么动作的时候有声音呢?

网友B:
这里·R才代表继电器。T代表输入类型。详细可以上OMRON网站查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