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7):
三菱PLC不同的子程序中能不能使用同一种步进S,也就是说在P0和P1中能不能同时使用S20,P0和P1不同时调用。

网友A:
可以的   例如 在是s10中调用子程序p1  待p1处理结束后回到s20程序段   在s30中调用子程序p2 待p2处理完后也可以回到s20程序段。    就是主程序s10与s30不能同时调用同一个子程序p1或p2

                                                                changes  for  the  be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例如 在是s10中调用子程序p1  待p1处理结束后回到s20程序段   在s30中调用子程序p2 待p2处理完后也可以回到s20程序段。    就是主程序s10与s30不能同时调用同一个子程序p1或p2

                                                                changes  for  the  better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B:
但让可以,只要保证同一个步号不会在两个地方同时出现执行,一个子程序不会影响另一个或多个子程序步号的状态
  • 下载积分:+1(wsgily)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