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231测量湿度问题

楼主(2011-09-07):
大家好,刚开始学PLC的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在EM231上连接两个温度传感器,能不能在连接一个湿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另外湿度传感器读回来的值我要如何处理才使实际的湿度值,望老师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A:
可以的,只是这些传感器的信号必要要处理为同一个类型的信号,比如电流或者电压信号;如果温度传感器是热电阻的PLC读到的数据就是温度值。若为电流或者电压信号,则处理采集的数据根据一个公式就可以了。

网友B:
EM231的信号类别和量程必须让4个通道统一。新增的和原来的是否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