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通过modbus控制易能变频器的程序

楼主(2011-09-07):
求三菱PLC通过modbus控制易能变频器的程序

网友A:
顶起,希望兄弟们快来解答

网友B:
MODBUS 若你的plc是fx3u,建議使用 fx3u-485adp-MB 這個模組
它有現成的指令 adprw ,只要一行就可以通信了。
至於怎麼使用 adprw,你自己加油。
沒看過那牌的變頻器。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多谢2楼的,这个模块在三菱网站上好像没看到资料,是不是第三方的呀,另外三菱PLC如果通过模拟量控制10台左右的变频器,反应速度不会有问题吧?